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pci_9114得多通道采集问题

楼主(2003-12-04):
李斑竹,我是一名从事实时控制的研究生,在项目中需要对多路信号进行采集,使用的是adlink的pci-9114dg(两块),在进行多路同时采集的过程中发现,通道间有相互干扰的现象,在编程中采用的是ai_readchannel()函数,one-shot采集方式。采用dask的vb9114控件监测时,干扰现象也很明显:比方说给0,1,2通道提供电压,只打开这三路通道是好的,但如果开其他的通道,上述通道的某一路电压便被拉下来了。什么原因?我是用的主机处理器是pen3 1G,是不是计算机的处理速度比板卡的采集速率快很多造成的呢?如何解决? 多谢!

网友A(2002-10-18):
因为其它几路你是悬空的,只要你接上具体的传感器及放大电路肯定是没有问题,不存在互串的问题

楼主:
硬件电路的设计上不存在问题,我们测试过,受到干扰的那一路其实并没有电压,困惑!

网友B:
PCI-9114DG是一块多路选择的A/D卡,所以当某一路不接信号时(浮空状态)也会有电压进来--别的通道电压值。这是正常的。如果这路不为浮空状态,则不会产生串绕现象。

楼主:
采电压的函数除了ai_readchannel(),还可以用哪些? 需要注意哪些情况?我是新手,请大虾解释的详细些,我好完成任务,谢谢!!

网友:
还有很多.如AI_ContVScale,AI_ContReadChannel,AI_ContReadChannels,AI_ContReadChannelToFile等,具体可以参阅DASK帮助手册

网友C(2003-12-04):
你好!你实时采集?一帧数据间是无间隔的采回来的吗? 怎么实现的? 我想知道PCI-9114怎样无间隔地采一帧数据呢(每道采一个样点), 说说你的解决方案好吗? 我想知道怎样在远小于500ms的时间内采回一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