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HITECH触摸屏PWS1711巨集指令

楼主(2003-12-04):
请问各位高手:HITECH触摸屏PWS1711巨集指令其内码为ASCII码吗?以下为HITECH触摸屏PWS1711通过巨集指令与伺服控制器通讯以及画面的程序,请指教其输出以及输出的方式。多谢! 通讯设定、初始化 INITIAL宏 @500=C3AH SYS[INIT_COM,500] @614=00H @607=32H @606=30H @605=32H @604=30H @603=31H @602=30H @601=57H @599=14 END 画面数据设定 CYCLIC宏 IF@0.0==OFF THEN GOTO LABEL 0 @200=D310 @201=D311 @440=H2A[@201] @608=H2A[@200] @612=@442 @613=@443 SYS[PUT_CHARS,599] CLRB @0.0 SETB M501 LABEL 0 END 我只懂简单的指令,比如说我只知道是把@601到@614的资料输入,@608到@614的值如下: @608=003DH @609=0033H @610=0031H @611=0030H @612=0031H @613=0031H 或者画面设定中D310与D311为PLC中的暂存器,那结果就不是这个,我也不晓得是什么。 然后如果@0.0等于ON就把@601到@614的值输出,不过我不晓得到底输出了什么,又以何种方式输出。。。 请教各位高手!不胜感谢!

网友A:
sys[put_chars,599]指令只是发送从@601开始的@599个数的暂存器的低字节的数到指定的通讯口,其是以十六进制发送的,但大部分的控制器都需接受ASCII码,所以需要在发送之前将要发送的数据转换成ASCII,你的前面的数据看起来都是添的ASCII,后面的H2A指令也是把十六进制转换成ASCII,如果@201内的值为1234H,则通过H2A指令后@440=031H,@441=0032H,@442=0033H,@443=0034H。

网友B(2007-06-11):
青蛙@王子,你好!我想知道“sys[put_chars,599]指令只是发送从@601开始的@599个数的暂存器的低字节的数到指定的通讯口”,这通讯口是那步程序上能看到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