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2.6问题请教?

楼主(2003-12-04):
大家好!有两个问题向你们请教 1:数据库编辑器不能启动: 我在系统配置中已设置好数据库路径,但想打开数据库编辑器却没有跳出该程序,其它程序却正常,希望给我找找原因所在? 2:正在进行网络事务处理: 切换画面时出现错误数:正在进行网络事务处理!然后让你选择“跳过一个”和“跳过全部”,但选择任一都无效,不断提示该错误,不知这是什么缘故?

网友A:
1,数据库没有路径可设定,应直接在SCU输入数据库名 2,是否有VBA程序,在执行死循环呢?没有遇到过,不能给予具体答复

网友B:
这个没关系。那是因为还没和下位通讯,你现在应该是在开发阶段吧。如果数据库里的点都对的话,连上下位运行以后就没问题啦。

网友C:
你的画面应该是别的项目的,里面的数据标签不在数据中。

楼主:
我可能提供的信息太少,现在我说的详细些,以便大家发现问题: 1:我在IFix2.6安装目录下建了一个新目录,并把一个工程的文件拷到该目录。 2:在SCU中把(路径,启动)指向了该目录下的相关子目录并保存,IFix启动后,装载了相应该目录画面,问题就是不能打开数据库编辑器??? 希望大家能提供解决办法!

网友B:
你将原来的scu做个备份,再把这个工程的scu拷贝过来,这样应该就可以啦。前提是你原来的文件没有被破坏

网友D:
把PDB\PIC都应考过来,SCU最好重新配一下,确定数据库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