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本安是什么概念?有什么相关资料吗?谢谢!

楼主(2003-12-04):
接触到好多产品,提到“符合本安系统要求”,不知所以然,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四部分:本质安全型“i” GB 3836.4-2000

网友B:
‘本安’意为本质安全,即使‘本安’产品内部存在的爆炸性气体爆炸时也不会将爆炸波及至其它设备。

网友C:
本质安全防爆技术的特点 针对电火花和热效应是引起爆炸性危险气体爆炸的主要引爆源,本质安全技术通过限制电火花和热效应两个可能的引爆源来实现防爆。因此,它是最安全、最可靠的防爆技术。它实际上是一种低功率设计技术。通常对于氢气(ⅡC)环境(最易爆环境),将电路功率限制在1.3W左右。这种本质安全技术能很好地适用于工业自动化仪表

网友D:
根据IEC标准,将爆炸性气体环境分为0、1、2区。0区是连续出现或长期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在0区只能采用本安型产品。本安分IA、IB两种。 本质安全型EX I(IEC 60 079-11 、EN 50 020):在爆炸性环境使用的都只含有本质安全电路的器具。在特定测试条件(包括正常操作与特定故障状况)中不会产生火花或热效应的电路就是本质安全的。主要应用范围:测量和控制、通讯、传感器、执行机构。 楼上所说的类型应该叫做“隔爆型”EX d:将会点燃爆炸性环境的部件装入一个足以承受壳内爆炸压力的外壳,从而阻止爆炸蔓延至外壳四周。主要应用范围:开关与控制设备、指示装置、控制系统、马达、变压器、加热装置、灯具等。 两个的根本区别简单说本安型设备根本就不会引起爆炸。 需要注意,如果选择本安,那从检测、变送等都要本安型,包括电缆也要本安电缆。 大家讨论,也可能我是错的,如有冒犯请楼上原谅。 很愿意大家一起讨论问题,我的电邮:liugang@chengda.com,我的工作单位是中国成达工程公司(原化工部第八设计院)

网友E:
楼上已经说的很详细了,补充一点,在选择本安电气产品时还需注意此电气产品的表面温度是否能够满足要求,一定不能超过0区环境中易爆炸物质的燃点,否则本安就不能安全了。 我是个新手,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D:
relax说得对。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接引燃温度分为T1-T6六组。 T1:T>450 T2:300〈T<=450 T3:200<T<=300 T4:135<T<=200 T5:100<T<=135 T6:85<<=100 比如乙炔,它的引燃温度是305摄氏度,属于T2组。 对于电气产品,比如能产生的最高表面温度为125度,铭牌上就标上T4,就不能用于会产生T5、T6组气体混合物的区域。 以上,与分区无关。不管什么区,不管采用哪种防爆方式,都要遵守。

网友E:
请教楼上: 最近碰到一个案子,有客户寻防爆电磁阀,防爆线圈型号为EexdmIIBT4,可我司的NASS防爆线圈型号为EexmIIT4,客户无法认可。我打电话询问过NASS服务中心,他们的回答是可以替代。随后我又查了有关资料,IIB是代表爆发等级,其防爆构造间隙为0.4-0.6之间,难道说NASS的防爆构造没有间隙???另外NASS的本安型线圈的型号是EexiIICT6,怎么本安型的倒有了IIC这种标识? 另外,我又在一些防爆电气产品上看见另外一种写法:EexdIIBT4,我真的晕了。 EexdmIIBT4 EexmIIT4 EexdIIBT4这三种标识有什么区别,希望您能教教我,谢谢!

网友D:
我也在不断的学习,我了解的还很不够。我查了一些资料,做一些回答,仅做参考。 在中国,型号前加EX;在欧洲,加EEX。 温度组别,不再多说。 代号: d 隔爆型 e 增安型 i 本安型 p 正压型 o 充油型 q 充沙型 n 无火花型 m 浇封型 nR 限制呼吸型 nZ 简单正压型 S 特殊型 我国将爆炸物质分为三类: Ⅰ类:矿井甲烷 Ⅱ类:爆炸性气体和蒸气 Ⅲ类:爆炸性粉尘和纤维 对Ⅱ类爆炸性气体和蒸气,按其重大试验安全间隙(MESG)或最小点燃电流比(MICR)可分为A、B、C三级:ⅡA、ⅡB、ⅡC。你查的资料叫爆发等级吗?C级最容易爆炸。 防爆标志命名规则中有一条: 如果采用一种以上的复合型式,须先标出主体(注意是主体在前)防爆型式,后列出其它防爆型式。 所以你列的型号,正确应写成如下: EEX dm ⅡB T4 EEX d ⅡB T4 EEX m Ⅱ T4 EEX i ⅡC 6 客户要求EEX dm ⅡB T4,就是Ⅱ类主体隔爆型并附加浇封型,等级B级,T4组。 你提供的产品EEX m ⅡB T4,是浇封型,并无隔爆功能,客户当然不认可。 至于EEX m Ⅱ T4,道理一样,但没有没有标出A、B、C等级。可能是简化,就省略了吧。 EEX i ⅡC T6,现在也没什么不好理解。

网友D:
EX m IIT4 是可以和 EX d II BT4进行替换的,并防爆等级只高不低,我在以前的工程中曾经使用过,也向技术人员咨询过

网友F:
那请问防爆等级上的IP54、IP65、IP41又是指什么呢,哪个要求高,还请赐教

网友F:
还有,电缆也有本安型的吗?这个怎么理解,我不太明白,孤陋寡闻了,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D:
IP是指仪表外壳防护等级。 由IP和后两位特征数字表示。 第一位表示防止固体进入: 0 无防护 1 固体直径大于50毫米 2 固体直径大于12毫米 3 固体直径大于2.5毫米 4 固体直径大于1毫米 5 防尘 6 尘密 第二位表示防水: 0 无防护 1 垂直水滴 2 倾角75-90度滴水 3 淋水 4 溅水 5 喷水 6 猛烈喷水 7 短时间浸水 8 连续浸水

网友G:
我也想了解“本安”电缆的情况。

网友D:
本安仪表系统通常有由本安仪表、关联设备、连接电缆构成。 因为连接电缆存在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这都是储能的。在距离较远或仪表的设计参数接近本质安全所允许的最大值情况下,就需要考虑电缆的分布参数和限制最大长度。因为在电缆发生故障时,将发出能量,不同程度上有增加点燃的危险性,影响系统的本安性能。 在设计时,对本安电缆的配线、穿管,本安与非本安电缆、电缆的连接或分路、电缆材质、最小截面积等,都有要求。如有朋友想了解,下次再说。我最近在做齐鲁石化项目的设计,十二月底要交施工文件,很忙。 另外,补充两点: 1 国内电缆厂商的样本,并不是都能提供分布参数。他说是本安电缆,你叫拿参数来看,不一定有。大家要留心,反正厂家说是,要打个问号。美国有一个用于1区电缆的分布参数参考值。 2 国际标准规定,本安仪表、关联设备(比如安全栅)、本安电缆都是蓝色的。

网友H:
感谢441181,您的解释使人茅塞顿开。

网友I:
感谢楼上各位,我们平时常常听到“本安”这两个字,却真是知之甚少。

网友J:
仪表保护类型: E EX ia IIC T4 E: 表示CENELEC认证 EX: 危险区域认证 ia: 保护类型,区分本安、防火、隔爆等类型 IIC: 表示组别,分I组、II组,其中II组中分A、B、C,代表不同的危险气体的环境。 T4:温度等级分类 441181 这位朋友你的说法很好, 我们可以联系GJG1815@SINA.COM

网友D:
有这么多的好同志在此,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D(2004-12-06):
请问各位朋友,选型时温度等级T4可以代替T3吗

网友K(2005-06-10):
如何要设计本安产品,有什么比较好的书可以参考吗?

网友L(2005-10-13):
感谢441181的解释

网友M(2007-09-19):
请441181再介绍一下本安电缆与其它的电缆有什么不同?多谢!!

网友N(2007-12-20):
深圳市鹏辉科技有限公司 供 代理台湾士林PLC 大量供应.有现货.交货准时.价格优惠.质量有保证.售后服务好.欢迎采购.

中国总代理台湾士林PLC,士林可编程控制器,Shihlin
我公司是一级代理台湾士林PLC,质量有保证,售后服务好,价格优惠,库存充足,
用士林PLC,可以完全和三菱兼容,质量一样,材料一样,货期要比三菱快,价格相当比三菱便宜一些,

现我司近期内诚招各地二代理商和特约经销商,如有意向可向本人电议!!

如下常用型号:
注:以下型号MR是(继电器输出) MT是(晶体管输出)
例如:AXON-40MR-ES(继电器输出)AXON-40MT-ES(晶体管输出)

AX2N-16MR-ES
AX2N-16MT-ES
AXON-24MR-ES
AXON-24MT-ES
AXON-32MR-ES
AXON-32MT-ES
AXON-40MR-ES
AXON-40MT-ES
AXON-60MR-ES
AXON-60MT-ES
AXON-8EYR
AXON-16EX
AXON-16EYR
AXON-14EYR

AX2N-1PG-E
AX2N-48MR-ES
AX2N-48MT-ES
AX2N-80MR-ES
AX2N-80MT-ES
AX2N-128MR-ES
AX2N-128MT-ES

AX1S-20MR-ES
AX1S-20MT-ES

以上全是台湾原装进口,欢迎来电沟通了解,13686478857 梁先生(销售工程师)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79区好运来商务大厦A座F5017室,鹏辉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686478857    传真:0755-27893359  QQ:289552422  贸易通联系:yes020

网友O:
茅塞顿开!

网友P(2008-08-25):
需要的都有,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Q:
公司也生产本安产品,当时不知其然,现在有点明白了。

网友R:
tianqi_0416@163.com谢谢!!

网友S(2010-09-19):
防爆等级:EEXEMIIBT4.
这个是本安还是隔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