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器问题

楼主(2003-12-04):
我有一德国产的燃烧器控制器LOA 44,点火器正常,无电磁阀输出信号(已确定为控制器的问题)。请问是什么元件损坏了?

网友A(2003-10-10):
什么牌子的炉子?换一个控制器不就OK了,或用其他型号控制器代替。。。。。你的故障真的----已确定为控制器的问题???? 不一定!!!!

网友B(2003-12-04):
我觉的也不一定,可能是火焰监测器坏了,火眼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各位同盟: 我想请教一下西门子PLC型号6ES7158-0AD00-0XA0如何理解?谢了?

网友D(2011-12-24):
电磁阀下面接线柱松了,电磁阀不通电也不喷油的。

网友E(2019-01-15):
时过境迁,多年前的问题,多年后的答案,物是人非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