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12-04):
请问有没有一款cPCI 16通道 并行 数据采集卡:cPCI-AD-8/16路 是不是有一款 阿尔法泰克 的cPCI-AD-8/16路 数据采集卡呢? 如果有谁用过或者知道能不能告诉我再哪里(网址)可以查到呢? 谢谢!!!

网友A:
凌华有四路同步采集板卡PXI-2010、PXI-2005、PXI-2206(采样速率不同);或者可以用PXI-22XX系列板卡外加采样保持电路。

网友B(2008-07-28):
凌华有四路同步采集板卡PXI-2010、PXI-2005、PXI-2206(采样速率不同);或者可以用PXI-22XX系列板卡外加采样保持电路。

我凌华代理商秦邮箱QINHUIART@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