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日子购买的凌华PCI9111DG单端输入请教

楼主(2003-12-04):
在凌华PCI9111DG的manual中,对analog input signal connection有比较详细的图解,图解并没有对未连接的输入通道同AGND相连,据我所知,为了减少信号干扰,没用的通道须同AGND相连,请问我这样说是否正确?正确应该怎样? 其次在manual中提到,PCI9111DG是单端输入,连接方式为floating source,这是否指只要将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一端同AGND连接,一端同输入通道CH0-15相连,而无需再将AGND同大地相连。

网友A:
图解是针对有信号通道的连接方法,实际应用中,不用的通道接地。floating source是指信号类型,如果不需要每个信号都共地,就不需要再将AGND同大地相连。

网友B:
请问,我用pci-9113a的话,是不是说最好也将不用的通道接地比较好?差分接法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是需要将不用的通道接地。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是需要将不用的通道接地。差分接入时将信号两端分别接in+、in-,再将in-串一个几十k的电阻接地即可。

网友B:
yoyo1101,你好. 差分接入时将信号两端分别接in+、in-,再将in-串一个几十k的电阻接地即可。---------你指的是信号输入的接法?谢谢,明白了.我之前没有将in-串一个几十k的电阻,这样的话,采到的信号会有什么区别呢? 凌华PCI9188端子板上的那些电阻用来干吗的呢? 再请问,我差分接法剩余的通道该作如何接地处理呢?

网友A:
是这样的,如果你的信号是浮空的(干电池、热电偶等),没有将in-接地的话,有可能导致采进来的信号严重失真。9188端子板上的电阻是用来在端子板上搭接RC滤波电路用的。剩余的通道最好接地,不过在程序中不对这些通道操作的话,可以不去管它。

网友C(2004-07-23):
为什么我的电压测出有50毫伏的波动? 大家好,我用的是研华的PCI-1711L,用的是将位移传感器的一端接1号通道,另一端(电源地)与端子板的AGND联接,测稳定电压结果差50毫伏(本来该为5V/4096即1.2毫伏左右),请教原因? 问题: 1)接线是否正确? 2)电源地是否应该与AGND相联? 3)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波动?

网友A:
对照说明书上的差分接法电路图,采用差分输入方法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