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件构成

楼主(2003-12-04):
各位大虾: 我是一个初学者,我想用上位机控制温度,请问软件构成包括那几部分?谢谢.

网友A:
想用什么方式控温?什么条件?

网友B:
应该不是很复杂,不知道你准备使用什么控制,是自己想编写控制软件还是想通过流行的组态软件控制?还是通过PLC的控制,如果是自己编写,一,有相关设备的通讯控制协议,二,辅助的外围设备,三软件的编写调试——这部分有软件部分:通讯代码,采集处理代码,控制调节代码,及相关参数的设定代码,最重要的要是设计锅炉的温控制还需要有连锁自动调节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