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IX配方中遇到安全组态问题

楼主(2003-12-04):
我最近用FIX软件的配方程序做了一套控制配方,配方的上装很成功,但是下装时却总是显示:无配方用户,运行安全组态程序增加用户调用配方。 但是我已经将当前用户的应用特性选项全部添加了!(不过所有权限里好象没有调用配方一项) 请问会是什么原因?(我禁用安全组态时可以配方运行良好) 谢谢!!!!!!!急用

网友A:
你可以在线帮助中查找一下,内部应该有个函数或是过程可以直接在IFIX的VB脚本中直接调用运行的,试试用它来调用完成对配方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