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知识求助

楼主(2003-12-04):
CompactPCI DAS Cards中DAS是什么意思, PCI DAS Cards 与cPCI DAS Cards有何不同 DAQ2010中DAQ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老哥,问题好菜! 你“问PCI DAS Cards 与cPCI DAS Cards有何不同”, 那我问“ISA DAS Cards 与PCI DAS Cards有何不同”, 多了解就行了。 DAS --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DAQ 2000 series -- Data-AcQuisition Card Series 2000 这只是我的看法,不知对不对,问问斑竹。 PCI和CompactPCI是有些不同的总线类型。

网友B:
PCI和CompactPCI总线电气特性相同,但总线连接方式不同,PCI为金手指插卡式连接,CompactPCI则为欧规卡的针孔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