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色敏传感器

楼主(2003-12-04):
求助:本人做一个防差错系统;其中要求检测电机槽绝是否有绝缘纸(白色);用施克激光传感器效果不理想(白色绝缘纸,汐钢片,漆包线三者反光相差不大。误判很多)。想改色敏传感器;不知各位高手有何建议?色敏传感器本人没用过。

网友A:
用量大吗?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高精度光纤传感器,效果应该可以,我用过keyence的fs01的光电传感器(不过使小日本的,不建议使用,同类产品很多,可选择其他品牌)

网友C:
试试用虑光片。

楼主:
光纤传感器本人试过效果也不理想。谢谢大家

网友D:
可以试试阳明(FOTEK)的色标传感器. 型号:MS-02W 620元/个 MS-02W-H 1060元/个 可以设定背景色,和标志点的颜色.而且感度可以调节.非常好用. 0512-57502026 吕先生

网友E:
试一下OPTEX的新产品CVS1,世界首创集摄影,照明,控制,彩色显示一体的彩色感应器.021-55600753叶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