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程序

楼主(2003-12-04):
一、我用vc编程单文档界面上直接显示波形,当我显示完此面时,如何擦除曲线?(用invalidate不好使) 二、程序运行时,鼠标在界面上随便一点,程序就无响应,只要鼠标不动,它运行多长时间也不死掉,使哪方面的问题? 谢谢

楼主:
第二点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嘻嘻!

网友A:
blueleaf,你怎么删除的,给我说说! 我也用VC++,不熟练!

楼主:
我是说我第二点知道问题出在哪了,第一点有人说先在内存中画,再用OnDraw调用。但我还没试过,我暂时用不着了,因为我的结果不是显示直接转换过来的数据,而是要经过处理,估计数据没这么多,速度也不用这么快。有时间,或者老师催的话再说吧!

网友B:
第二点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数据传输及显示一直在OnDraw中循环的(为图省事),没有给stop响应机会。

网友C(2004-04-11):
你知道怎么将采集到的数据存盘吗?

网友B:
能不能把你的源程序发过开看看? superfangpeng@163.com

网友D:
能否发一份A/D采集板卡VB6.0编程的有关资料,特别是安装、驱动程序、使用介绍方面的资料 另外如有OMRON PLC的CX-Programmer2.1编程光盘也寄一份在此先表示感谢!   可发到 motiontop@yahoo.com.cn TEL:0938-3397901 ADDRESS: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胜利巷26号四楼一号信箱 ZIP:741000

网友B:
向大家真诚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的是凌华pci7841,我手头有两张卡,一张用来发送数据(准备双口发送,是用VC的程序模拟发数的),一张卡接受(单口接受);同时数据也被另外的一个CPCI7841的CAN卡接受,两个接受卡都同时做写盘,最终比较一致性。请问我的想法可行吗?在硬件上怎么连接?那位有成型的程序可以看一下吗? 任务很急,谢谢大家,我第一次来这里,请大家多关照。

网友E:
有板卡自发自收的程序可供参考,请查收邮件。

网友B(2004-05-12):
请问plot()函数能显示从A/D读回数据的波形吗?

网友F(2004-09-14):
能不能把你的源程序发给我看看?   lunarfly@hotmail.com

网友G:
能不能把你的源程序发给我看看?     beyonderyue@163.com

网友H(2008-07-22):
为省去编程麻烦,上海地区的vc上位机编程,我可以来编。见,http://gkbc.boke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