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 for windows操作问题!

楼主(2003-12-04):
我用三菱PLC FX系列的GPP编程软件时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在编好程序之后,连接上电缆(电脑与PLC连接),将程序写入PLC,正常关机断电,然后拔掉电缆,之后再在电脑上对程序的梯形图进行修改却无法编译和存盘,对指令表进行修改则可以编译和存盘。 另外,在编程时可以输入中文注释,打印预览和打印出来的中文注释却是乱码! 我用的是英文版软件,本人英语不行,看不太懂,希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我也是用GPP,没有出现过你这种情况!

楼主:
我用的是:SW6D5C-GPPW-E 谢谢!

网友B:
1. "对程序的梯形图进行修改却无法编译和存盘",不知你的原工程文件是保存在哪里?请检查确保工程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属性不能为“只读”,若去掉只读属性后仍是这样,可能工程文件已损坏,请重新从PLC 中读取加保存。 2. 关于注释乱码问题,早些时候我已在本论坛中有过答复,主题好像是“windows 2000下注释怎么显示为乱码”,请在本论坛的后几页中查找。 3.最新版GPPW 7.08J中文版及其他各种PLC编程解密软件我都有,但因太大,无法用Email发送,若实有需要,可发EMAIL与我联系.

网友A:
zww3008你好,我是才学PLC的,现在接触的最多的就是三菱的,可是我们只有老版本的GPPW,还是英文的,所以很需要中文版的GPPW,你可以帮忙告之那里有吗?谢谢,我的E-MAIL是 greengas@163.com,

网友B:
到捷通科技网站注册为会员后即可下载!http://www.jtplc.com

网友C:
可是我下了以后,没有解压密码啊,我狂晕呢,

网友D:
給你密码试一试:jt1160kj

网友B:
不是跟你说先去注册为会员的吗?免费注册为VIP会员的,注册后就可得到密码,以后就可以下载很多资料,为什么不注册呢?

楼主:
问题解决!在 工具-选项-变换写入特性 选“不写入PLC项”即可!谢谢!

网友C:
zww3008:我申请了,可是我不是VIP会员嘛,他当然不给我密码了,呵呵,现在可以了, 谢谢!

网友E(2009-02-12):
我也下有GPPW-E很好用,只可惜是英文的,俺的英语水平太差,不知道哪里有中文的可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