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急救(ADAM5510和格雷码)

楼主(2003-12-04):
本人现在要用ADAM5510对水位计进行数据采集,水位计的信号为格雷码输出,请问各位高手可以用什么方法与水位计连接采集数据,具体要用到什么模块呢?水位计还提供了4~20mA的信号,和RS485的输出,用那种比较稳定,比较好采集呢?

网友A(2002-09-28):
用标准的4——20mA信号,使用模拟量输入模板。 ADVANTECH ADAM-5017H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B(2003-11-28):
台湾人的东西不要用,用国产和国外的吧

网友C:
应该可以直接经由 RS-485 下 command 给水位计, 向其询问数据即可. 至于 command 格式... 请查手册/或洽水位计厂家.

网友D:
我觉得还是用研华的数据采集模块ADAM-5017或5017H,把电流信号采集过来,比较方便,这样你可以省很多软件处理,节省5510的程序空间。5510在实际使用中应该是比较好用的(本人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