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文本框显示发送出的数据?

楼主(2003-12-04):
看过一些监测串口的软件,当程序发送数据时,会在文本框中显示发送出接收到的数据,想知道是在那个事件中控制的?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 textsend.text=???????? Select Case MSComm1.??????? textReceive.text=???????? End select End Sub 谢谢!!!

网友A:
1.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textReceive.Text = textReceive.Text & MSComm1.Input End Select End Sub 2. MSComm1.Output 为 write-only, 您必须在送出 data 前先作处理(记录/显示) 3. 您需另外设定 MSComm1.RThreshold = 1

网友B:
小丫头: 比较简单,关键的问题是在通讯程序中延时,实现起来比较简单。找本关于串行通讯的书,一看就明白了。 我用vb写过上位机和多台plc之间通讯的程序,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共同研究。

网友C:
小丫头: 可以去买本书。以下是书名,很不错噢。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67173

网友D:
在做这种串口程序时,别忘了最好用TIMER控件哟,因为这样的话会更好的配合通信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