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普洛菲斯(pro-face)HMI

楼主(2003-12-04):
请教:我使用的型号:GP37W2,问题是 File Display Parts中不显示block名称。其他相关设置:使用LS区,top write word adress:LS0050,file no.:0,id no.:0

网友A:
请详细说明FillingData的设置:控制字地址,存储器起始地址等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因为没有做触发的按钮,Write Setting(from filling data to SRAM)的Control word没有触发,所以没有block 名称显示,现在的问题是LS区修改的值传入SRAM后,掉电没有保持,重新上电后还是显示Filling List 中填的值,希望达到的是可以掉电保持修改后的结果,三菱PLC的存储区设置D0100开始

网友(2004-03-30):
三菱PLC1S的断电保持存储区是从D0128开始,其它型号的还要往要推的吧

网友B(2004-06-23):
proface的动画怎么做老师们

网友C:
tag+脚本 你想做什么样的??

网友D(2004-09-12):
小雄猫: 你好,TAG是什么意思阿,怎么用TAG作画面阿,比如说作一报警画面,你能从头开始说说吗,控制字地址是什么意思阿,怎么设置阿

网友D:
你好,用TAG作报警画面,一开始写信息条,怎么写,怎么对应SUB画面

网友D:
用TAG作画面,必须设置监控字地址吗,还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C:
你还是先从WWW.tianren88.com下载点资料看看吧。上面有演示程序,你也载下来看看?

网友D:
小雄猫, 我有天任的PROFACE资料,是书,我就是看不明白.,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啊,对了,你的QQ 号是多少,我可以和你聊天吗?我的是345354471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去天任公司学学,他们很热情的。(对了,我没有QQ的)

网友E:
pro-face參數設定用的小鍵盤怎麼設定?我自己設計10組參數設置,可每組只能觸發出小鍵盤,只有一二個參數可設定,把別人設定copy過來就可以但我照別人設計參數一樣另建畫面就不行?是那里設置參數沒搞好?請高手指點!

网友F(2005-10-13):
呵呵,还是尽快搞一本操作手册看一下,这里讲也讲不清楚

网友G:
呵呵,如果还是不清楚,可以去问天任电子,都可以得到比较热情的回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