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CAN总线的介质冗余

楼主(2003-12-04):
请教!

网友A(2003-05-22):
3.2.2 冗余设计的分析 工业控制现场中工况条件十分恶劣,电缆受拉,压,砸,挤等而造成故障的情况很多,这对于以总线为核心的CAN总线系统将会是一种极大的威胁,比如总线短路,一旦发生这种故障,总线建会失去通讯能力导致整个系统瘫痪。解决这一故障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总线冗余,同时使用两条或多条总线电缆。 总线冗余的方法可分为完全冗余和部分冗余。本节点设计采用部分冗余。 完全冗余是在CAN总线冗余处理上,通常采用的方法是使用两套总线,每一套都包含有完整的总线电缆、总线驱动器和总线控制器,或将总线控制器与CPU集成于一体的MCU(微控制单元,如单片机)。这种方法有两种操作方式,一种是后备方式:一套运行,另一套“休眠”备用,当运行总线发生故障时,启用备用总线;另一种是同时运行方式:两套总线同时运行,如果其中一套发生故障,另一套仍能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行。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它实现了物理介质、物理层及数据链路层甚至应用层的全面冗余,因此,可以称之为“全面冗余方法”。但全面冗余方法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如,由于CAN节点对系统的构成不敏感,因此,后备方式发现总线开路故障的能力和及时性较差;同时运行方式由于两路同时工作,因此,功耗大。另外,由于使用两个总线控制器或MCU,全面冗余方法的成本高一些。 部分冗余方法只实现物理介质和物理层的冗余,即,使用两条总线电缆、两个总线驱动器,但只有一个总线控制器或MCU,在总线控制器与两个总线驱动器之间增加了一个判断电路。如上图所示。 当设备(节点)发送时,总线控制器向两条总线同时发送相同的报文;而接收时,判断电路自动选择两条总线中的一个并将其报文送入总线控制器。判断电路以时间优先为选择原则,即,哪一路报文抢先到来,哪一路报文就被选中。如果某一总线发生故障,则关闭它与总线控制器的信号通道,而正常总线的信号通道不受影响,同时,向CPU发出总线故障中断。在判断电路中,设置了两个可重复触发的单稳态IC(74LS122),它们分别与两条总线对应,检测报文及其到来。当报文到来时,总线驱动器的RxD首先出现一个低电平位(报文的帧起始位),其下降沿触发单稳IC使其输出产生一个高电平宽脉冲,该脉冲经报文中对应的多次下降沿触发而一直持续到报文结束。 在总线正常的情况下,当出现报文时,两个单稳IC均产生高电平宽脉冲,它们被送到由两个与非门构成的RS触发器中进行优先——滞后比较;对于优先者,RS触发器给对应的或非门低电平,开通相应总线的信号通道;对于滞后者,RS触发器用高电平关闭对应的或非门。一旦某一总线发生故障,对应的驱动器上的RxD保持在某一电平状态上,相应的单稳IC不被触发,其输出始终保持在低电平上。因此,RS触发器用高电平封锁住或非门,使这一信号通道被关闭。此外,当总线无报文时,两个信号通道均暂时关闭。异或门74LS86用来向CPU提供总线故障中断信号。CPU接到中断后通过I/0口分别查询两个单稳输出即可对故障定位。随后,CPU可以发送一个故障警报信号,通常正常总线通知给系统监视设备,以便及时处理。在异或门上设置RC延时环节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两个报文不严格同步或两个单稳IC的输出脉宽不严格一致而引起误中断。 需要注意的是,单稳IC的单次触发所产生的脉宽应不小于报文中连续12个位的持续时间(主动错误标志的最大可能时间。正常情况下,报文中连续出现的相同逻辑位数不超过5位)。 在部分冗余方法中,由于每个设备中只使用一个总线控制器,因此,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即使发生总线竞争(总线冲突)也不会造成两条总线的混乱或报文不一致的情况,所以,以这种方法构成的系统完全能够符合CAN协议的要求。这种方法与全面冗余方法相比,不仅成本低,而且它在发现总线故障以及及时性方面比后备方式好,功耗比同时运行方式低。对于工业控制,尤其是本质安全型系统来说,这些优点都是十分重要的。当然,部分冗余方法中多增加了一个环节(判断电路)使通讯延时增加,通讯速度受到一些影响,不过,即使速度降低一些,对工作面的应用来说也足够快了。顺便说一下,CAN总线通讯速度及传输距离的指标为:1Mbits/s(40m)、125kbits/s(500m)、50kbits/s(1km)。[1]因此,可以这样讲,部分冗余方法是解决CAN总线系统中总线故障问题的一种较好的方法。当然,如果是可靠性要求非常高且双CPU运行的系统,应优先考虑全面冗余方法。 图发不上来,资料来源:中国期刊网

楼主(2003-11-18):
感谢您的回复,能否将图(本文中提到而没显示)发个过来,如有其它资料也发个给我好吗,谢谢. richardjiaqing@sina.com

网友B:
能不能也给我发一个,谢谢!ajing429@163.com

网友B:
给我也发一封号吗? huaping_c@163.net thank you !

网友C(2004-03-07):
请给我也发一份相关资料,谢谢。 dddwgc@263.net

网友D:
期刊来源: 《测控技术》,2003.10,作者:禹春来

网友E:
华控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符合HART协议、FF协议标准的OEM仪表嵌入产品和测试工具及系列配套产品,符合CAN总线标准,modbus协议、pofibus协议的智能分布式系统(SDS)和集散控制系统、现场总线综合控制系统、智能模块、信号调理模块、数据采集系统、I/O板卡及之配套的软件产品。华控公司于1996年成为现场总线基金会(FF)成员、HART通讯基金会成员、OPC基金会成员,华控公司积多年自动化控制方面的经验,致力于现场总线技术的研究,做为国家"九五"、"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承担单位,完成了新一代现场总线技术的攻关项目。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创业路8号群英科技园3号楼2层 邮箱:100085 网址:http://www.huakong.com.cn 市场部:010-62960717/62965630

网友F(2004-05-26):
我看了您的留言文章,能不能给我一些这方面的材料,谢谢! hefei_boy@163.com

网友G:
我是大四的学生,用的是上面所说的部分冗余方法写毕业论文,但是实验时,一条总线电缆的CANH或CANL断,或CANH和CANL全断,发送的SJA1000就不发正常的信号了,收的SJA1000没收到正常的信号.所以那一条好的总线电缆没起到冗余的作用,这好象和发送的SJA1000的RX0端收到错误信号有关系.就要答辩了,我还很迷惑.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G:
我邮箱 lilei53@126.com 多谢,多谢!

网友H(2004-09-12):
除了可以通过“同时使用两条或多条总线电缆,实现总线冗余”外,还可以选用有铠装外护层的现场总线专用电缆。 之所以推荐铠装型的现场总线专用电缆,是因为该类型的电缆能够经受一定程度的机械外力。其中,钢带铠装系列电缆既可防止老鼠咬伤,又能增加磁屏蔽保护提高抗干扰性能,使系统变的简单可靠!又因为铠装电缆可以直埋敷设,省去了挖电缆沟、穿保护管的麻烦(过马路必须穿钢管!),从而降低了工程总造价! 大量的工程业绩表明:在恶劣的工控现场条件下,铠装电缆表现出色、值得信赖!    朱 恩 清   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

网友I:
不知道图能否也给我发一份?多谢了! mamarmia@163.com

网友J(2007-04-11):
我也要一份,用于写论文
francesyu_1223@126.com
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K:
又学到不少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