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调速系统的静态性能和动态性能

楼主(2003-12-04):
书上说:调速系统的静动态性能 请问:什么叫调速系统的静态性能,什么叫调速系统的动态性能

楼主:
就是问什么是系统的静态,什么是系统的动态,什么时候系统处于静态,什么时候处于动态

网友A:
静态性能是指系统在静态时的性能,就是指系统没有载荷时的性能, 而动态性能是指系统的相应输入信号的性能。

网友B:
静态是指稳定状态,动态是指过渡状态

网友C:
晕,静态是固有,动态是干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