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与驱动器的距离

楼主(2003-12-04):
伺服电机与驱动器距离50米以上,编码器产生报警,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请赐教!

网友A:
伺服电机与驱动器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20米,这一定是信号传输出现问题。你可以查查是不是强电干扰太严重,或者在电机与驱动器之间加上驱动电路。

网友B:
编码器(传输线)的屏蔽有没做(最好屏蔽端在伺服端)?把电机与驱动器的地分开试试! 如果编码器信号的干扰太大,试加电容(与0V之间),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另外,你用什么牌子的编码器呢?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