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晶闸管调三相电压给三相电机供电时电机的振动问题?

楼主(2003-12-04):
用晶闸管调三相电压给三相电机供电时的,软启动,如果升速时间太短,则出现振动,如果升速时间长一些则无振动,转速升上去后,调节电压升高达到一定的值时(200v),再次出现较大振动,观看电机输入侧相电压波形,已经很乱,不知何故?

网友A:
做此实验时是空载还是满载?负载性质是什么?

网友B:
同步信号处理不好,或者是触发脉冲太窄

楼主:
空载实验。

网友A:
看看电流环的调节器参数是否合适。

楼主:
无电流环,开环的,软起。

网友A:
有没有丢脉冲现象?

楼主:
控制信号是通过变压器隔离的,发信号端发出的控制信号没问题,变压器那边已经不行了。

网友A:
你可以断开主回路,只接同步信号,再看脉冲变压器的副边波形;脉冲波形峰值是多少?

楼主:
您能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吗?

网友A:
对不起,没有图纸,没看见监测波形,只能凭经验分析了;但愿没有误导您。

网友C:
请在供给电机的输出端,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D:
本公司为专业代理美国品牌变频器和德国,日本真空泵的上海创业型公司。诚聘变频器及真空泵销售工程师, 技术工程师。要求:机电一体化专业。有半年以上销售或技术经验,懂变频器或真空泵,能根据客户需求推荐 相应产品。有敬业精神。 工作地点:上海市闸北区 简历请寄:ndm1@163.com 传真:021-66111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