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TD1000对单片机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3-12-04):
td1000变频器和微机给水控制器一起使用,一备一用,开机后变频器一直运行在50hz,水超压,控制器输出0-10v来控制变频器,发现将手放在柜子上就工作正常~~~拿开就超压,明知道是干扰,但是没有好办法,是不是变频器本身的干扰太大啊,td1000是简易型,有没有关系呢?怎么解决 啊?我都遇到两个了!!

网友A:
接地做好了吗?

网友B:
换啦,国产变频器的通病是没有emc滤波器, 日系的很多也没有, 你可以买欧洲的 ,施耐德的atv28不错

网友C:
1. 原因可能是电源有信号干扰。请在电源输入端并联 2~4VF/630V 油浸纸介电容和470V 压敏电阻吸收,防止电源脉冲干扰。 2. 在压力变送器输入并 10~100VF 电容。 当然,柜子接地也要检查——有的柜子没有和厂房接地可靠连接,有的厂房没有可靠接地。

网友D:
控制线屏蔽层是否也接地?

网友E:
先要确定是电源侧带来的干扰还是信号干扰、或是辐射干扰。 1、电源侧干扰要加装电感 2、信号干扰要使用屏蔽线,一端要良好接地 3、辐射干扰就要给它们中间的一位戴钢盔了,需要屏蔽

网友F:
屏蔽是很重要的,变频器地线也要单独接

网友:
接地问题! 变频器是动力地,仪表地不能重复接! 或者你换个控制器! TD1000是没有问题的,我用它做PID几百个都没有问题。 当然任何变频器的EMC和EMI都不是最完美的! 有问题,可以发电邮联系我!

网友G:
本公司为专业代理美国品牌变频器和德国,日本真空泵的上海创业型公司。诚聘变频器及真空泵销售工程师, 技术工程师。要求:机电一体化专业。有半年以上销售或技术经验,懂变频器或真空泵,能根据客户需求推荐 相应产品。有敬业精神。 工作地点:上海市闸北区 简历请寄:ndm1@163.com 传真:021-66111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