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PC来实现对变频器的调节和控制吗?

楼主(2003-12-04):
用PC来实现对变频器输出频率的控制,例如用PCI总线板卡之类的控制卡,从而调节交流电机的速度,可以吗?

网友A:
呵呵 要是不可以那用485干什么的

楼主:
谢谢,那从哪里可以查到这种PCI控制卡的信息呀?

网友B:
用232转485模块,或用pci/da模块。

网友C:
工控机直接变频器的做法一般在实验室比较多,或者在楼宇BAS系统中,主要受到干扰的可能性较小的缘故。 在工业现场最多的是工控机与PLC相连,然后通过PLC来控制变频器。 不知各位是如何看的?

网友C:
我们公司一直在做PLC与变频器通讯,不知你的产品品牌,型号 不同厂家通讯协议地址不同。 电话:010-65014466转3415

网友D:
s7-200与ABB变频器通讯如何实现,请大家出招

网友D:
s7-200如何采用自由口方式与ABB变频器通讯,先谢谢 大家了!!!

网友E:
我用串口,感觉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