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关与欧姆龙IO登记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3-12-04):
1.是不是只要往PLC里重新输入程序就要重新设置IO登记表? 2.IO登记表能不能在CXP2.0里设置? 3.我从公司的一台PLC里读出源程序,编译后会出现很多相同的报警信息,好像是说地址有问题,记不太清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在CXP2.0里要做些什么设置? 因为我是刚接触欧姆龙的PLC,以前是用三菱的,所以在此请各位朋友能指点一下,在此先行谢了!

网友A:
连上线后在线建立I/O表,不然PLC老是报错误

网友B(2011-12-03):
在建立I/O表里,每个单元按照顺序来的,怎么我的I/O表里,单元4后面直接跳到单元7了呢?并且提示报警!请教各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