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接近开关疑难杂症

楼主(2003-12-05):
我有一个难题,同“零度”先生的所遇相差无几: 我用的一个接近开关是AC220V带负载为交流接触器,可是一接通电源接触器便不停地抖动,怎么调接近开关也不好,我想把它换成直流的,再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试一试。线路中也有变频器,不知是否与其谐波有关。敬请高手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A:
加个电阻试!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接近开关? 上次有个客户用光电传感器由于有变频器干扰,也是不停抖动。后来换成我们公司的产品(韩国AUTONICS的),就没有了抖动。你可以试试。hulihui427@sohu.com

网友A:
可以换个接触器

楼主:
我用的接近开关是法国施耐德公司生产的XSA-V11801,电压为24-240V,电流5-200mA,是用在环保工程的二沉池当中监测行走轮的,老外曾经调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调好,由于我们已经发生过一次行走轮故障,险些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急于投用,因此非常希望有此经验和高招的人士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我同事也遇到这类问题,换个大的接触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