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板卡与温控仪接线问题

楼主(2003-12-05):
通信卡是用的研华公司的PCL740,这块上用RS232/RS422/RS485功能。根据需要,选择了RS485。现在有一个温控仪要和这个通信卡通信。在这其间我碰到了好多的问题,还求各位工控高人指教(我是很菜的)。   1)怎么接线。在温控仪上,有专对RS485的标识字,上面是这样的:SQ,T/R(A),T/R(B)三个接出的端口。通信卡上用的是9针的接口,请问高人们,我应该乍办呢???谢谢!!   2)温控仪怎么和用VB编写的程序通信呢?我用VB的通信控件对其进行编程控制,但是我对温控仪提供的说明书上的那些命令标识符不懂啊,比如说我想要温控仪的设置值为100度,我应该发达什么样的信号给温控仪呢???    好郁闷啊,这个东西我搞了二天了,还是没有搞定啊。请工控高人们帮帮忙啊,真诚的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接头可以参考说明书上的针脚定义,去电子市场买9针的D型头来焊,研华的东西驱动程序应该比较完备,VB下可以利用ActiveX控件来实现,485的指令可以看看相关485的内容,也许研华的光盘上有例子的

楼主:
谢谢5499。   我现在身边有D型9针的头,也有线接上了要控的温控仪,但是不知道是怎么连线啊,就是说不知道一一对应的接啊。温控仪上留有专对RS485的接口(SQ,T/R(A),T/R(B)三个接出的口)。不是说RS485是二线的吗?怎么上面有三个连接端口啊???这三个端口怎样接到D型的针上。请高手帮忙啊,趋于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