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凌华PXI的问题,敬请回复!

楼主(2003-12-05):
请问:选用PXI-3710配PXIS-2500的机箱 1.PXI-3710的报价是否已包括产品行路上说的“内建2.5寸硬盘”的价格。 2.PXI-3710的报价是否已包括CPU芯片。 3.这套系统中,光驱怎么安装,怎么选配??

网友A:
1、PXI-3710的报价包括2.5寸硬盘和CPU的价格。 2、PXI-3710前面板有一个IDE接口和电源接口,可以外接两个IDE设备,普通的光驱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