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对温控仪的控制吗?

楼主(2003-12-05):
由于小生第一次搞工控,尤其是在通信这方面,更是破烂不堪啊,(简直就是一塌糊涂)[em01][em27]所以看不懂温控仪的协议说明,就更淡不对其控制了,希望各位工控高手能帮小弟,谢谢!!! 采用的通信接口是RS485(研华公司的PCL740板卡)

网友A(2007-07-23):
由于初次接触温控仪,希望能得到各位温控仪高手帮小妹一把.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B:
一般这些设备都带有通讯协议的说明,其中以Modbus居多.这样的话,你在上位机可以用组态软件来实现对仪表的监控.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编写一个串口程序

网友C:
找到一款自帶MODBUS/RTU協議的轉換器, 很容易就可以把溫控儀的數據採上來或者控制它.參考一下泓格uPAC, I-7188EX-MTCP的規格以及說明.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_2007.asp?pd_code=A03030I7188EX-MTCP

网友D:
我编过欧陆温控表程序,共32只,采用RS422通信,已用在双向拉伸聚苯乙烯生产线,效果不错,
mosa@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