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楼主(2003-12-05):
哪位知道电液伺服马达吗,低排量,宽调速范围,高频宽,是否是其特性?

网友A:
谁有液压伺服马达出售,排量50ML/R,额定扭矩90N.M,最高转速1500R/MIN,最低0.1R/MIN,闭环频宽20~60。 相近的也可以。

网友A:
电液伺服马达是由高精度液压马达、电液伺服阀、测速电机、伺服控制器等元件组成的速度闭环环驱动装置,它的动态性能很高,低速性能良好,它比一般的的液压马达调速范围宽,主要运用于高精尖的装置中,比如数控机床、雷达天线、模拟机系统、炮塔系统,自动跟踪扫瞄系统中。 现在国内基本没有生产这种装置,我们所用伺服马达现在也只是电伺服马达,不过我国在电液伺服马达的研究却在70年代已经成熟,北京机床研究所早就在70年代末造出自己的产品,可是由于当时市场使用的原因,他们不就几年就停产了,所以现在国内据我们调查是没有厂家的,主要产品也是国外进口的,实在是令人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