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430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3-12-05):
前几天调了几个430变频器,在调试的过程中,碰到如下问题,希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在设参数的时候。其中P0731~P0733均被锁死,感觉好象死机似的,复位到工厂设定然后再试还是不好使。其他的参数均没问题,可以随便的更改,回家找了个新的变频试都好使。 检查接线均没有问题,现在快崩溃了,希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A:
通 知 各学员同志: 你们好! 鉴于12月25日是圣诞节,为方便大家庆祝节日,故我校第四期《变频器及PLC应用技术培训班》将于12月14日提前开课,本期培训课程内容与原内容不变,请大家相互转告。 报名时间:12月13日前 开课时间:12月14日 上课时间:12月14日——23日 第四期变频器及PLC培训课程安排表 一、变频器培训课程: 共18个课时 14日上午 1. 基础理论及实物解剖介绍 3个课时 14日下午 2. 常用变频器介绍及实机操作演示 3个课时 15日上午 3. 变频器应用及分类、维护常见故障及检测方法 3个课时 15日下午 4. 变频器实机接线调试及人为故障处理 3个课时 16日上午 5. 变频器在恒压供水、起重、电梯等行业应用实例讲解 3个课时 16日下午 6. 按要求进行指定品牌变频器相当设计、接线及调试 3个课时 二、可编程控制器PLC培训课程: 共18个课时 17日上午 1. 常见PLC接口功能及接线图介绍 1个课时 2.梯形图与编程语言介绍(以OMRON为例) 2个课时 17日下午 3. 微型PLC(GENIE)编程方式讲解(结合实例) 2个课时 4. 简易题目编程及上机模拟 1个课时 18日全天 5.按题目进行编程、接线、调试(设计程序、步骤) 6个课时 19日全天 6. GENIE在恒压供水中应用介绍及编程训练 6个课时 三、变频器及PLC综合训练: 共18个课时 20日全天 1. 行业应用实例详解 a. 造纸机系统应用 b. 起重、 电梯系统应用 c .恒压供水系统应用 6个课时 21日全天 2.恒压供水系统(2泵)设计、绘图、编程训练 6个课时 22日全天 3.起重系统设计、绘图、编程训练 6个课时 23日全天 4.电梯系统设计、绘图、编程训练 6个课时 中心地址:郑州市南阳路170号三江科技大厦 电话:0371-3723599 3723918(传真) 网址:http://www.auto-school.com E-mail:ZZKC·AUTO-SCHOOL.COM 特此 通知 郑州康创变频技术培训学校 2003.12.01

网友B:
该参数设定等级是2,即P3=2就可以设。如果有问题看来是控制板质量问题,换一块板子好咯!只代表个人见解。有错误的话请高手指正。

楼主:
可能你理解错了。我在家里做实验的时候啥都好使,一到现场就不能设。我也想不出来是啥问题。P0003=3我也试过,就是不让设

网友C(2010-04-19):
你是一台变频器有这个问题还是调试的几台都是这样的问题啊 首先你要把p0010=30 然后在把p0970=1 记住一定都要在停车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