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哪位知道omron的c200系列的外设接口情况?

楼主(2003-12-05):
想问一下有关omron的c200系列的外设接口情况?比如有几个串口,几个并口,和其他的外设口都有哪些?c200的串口可以扩展吗,用什么方法?那位以前用过omron的c200设备的,请告知!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些问题您可以到www.omronservice.com看看,下载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全 烟台鼎泰、郑

楼主:
那位用过,说一下就行,omron的网站上没找到,应该怎么找?其实我就想问一下omron的c200系列有几个串口,如果要扩展的话需要外加什么模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