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相同吗?

楼主(2003-12-05):
对于pci9111dg,模拟信号输入时,不同的输入范围,分辨率都是12位,还是只有-10-+10v范围内才是12位。比如说设置范围为-5-+5时最小刻度是5除以2的12次方,还是10除以2的12次方。

网友A:
分辨率是固定的.除非您更换 A/D Converter chip.

楼主:
那就是精度。不过,我感觉不同的输入范围精度应是不同的,对吧!

网友A:
2^12 = 4096 20v(+/-10v) / 4096 = 0.00488 (v/刻度) 10v(+/-5v) / 4096 = 0.00244 (v/刻度)

网友B:
增益越大(输入范围越小),板卡所能识别到的最小信号电压值越小,而分辨率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