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daq2010

楼主(2003-12-05):
采集卡为adlink-daq2010(1mhz,8kfifo,实时采集), 用delphi编程,如何对数据进行时实动态显示?请教思路!(每4ms读一次采集卡?windows怎么能实时呢?要做到时实动态显示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每4ms读一次采集卡?windows怎么能实时呢?”,使用计数器硬件定时最精确,当然也可以使用系统多媒体时钟,具体可以参看凌华PCI-9118的例程。 “如何对数据进行时实动态显示?”,如果数据不需要存储,采集、显示作在一个线程里面问题应该不大,若数据需要存储,最好开辟多线程,一个采集,一个存储。

网友B:
请问yoyo1101:如果显示实时波形怎么办?每个数据的精确时间能得到吗?怎么得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