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

楼主(2003-12-05):
三相异步电机6极跟4极除在转速上有区别外,有无其他区别? 电机铭牌上电源额定频率为50HZ,若用与电机同功率的变频器把电源频率提高到60HZ供给电机,对电机有无影响,请赐教!

网友A:
很明显速度提高吗,你是学工控的 电机控制书你要多看看吧 下面是一个关系式    N=60F/p*(1-S) F是频率:P是磁极对数,S转差率 朋友多看看书吧,这样的问题书上都有的,不要不看书就来乱问 新华书店都有的。

楼主:
老兄,仔细看我的问题吧!

楼主:
不过还是得谢谢你!

网友B:
频率大一点应没关系,大太多(如80HZ以上)则要注意变频器是否过载及电机轴承寿命问题!

网友A:
你提的叫什么问题啊, 初学的也不这样问啊,60HZ能有什么影响啊, 在日本的频率都是60HZ啊,你不知道吗 说你还不服。。。 还是多看书

网友B:
不要以为这里边个个都象你是个“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