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IX32加密狗KEY的问题

楼主(2003-12-05):
各位高手: 我处有Intellution 英文Fix32 6.15版本软件。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Fix32正在运行时,如果加密狗KEY(运行狗)被取下,那么会出现什么问题?什么现象?请各位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我的E-MAIL:sunhuailin@sohu.com

网友A(2003-02-12):
很可能烧毁并口,30分钟后FIX失灵是一定的

网友B:
千万不能那样搞!

网友C:
那你准备买一个新看门狗吧,只要在带电状态下一拔下,此狗即废。

网友D:
不见得就坏,我试过多次

网友E(2003-04-08):
没有试过,没有运行fix32时,倒是经常带电拔插,没有问题

网友F:
不见得坏,但过一会FIX就不运行了。

网友B(2003-12-05):
程序一定无法运行

网友G(2004-07-28):
如果拔下来的话,系统会进入演示状态,不过硬件狗有可能被烧坏,最好不要这样做,除非你想换个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