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电流输出和plc的输入指标不匹配

楼主(2003-12-05):
打算用编码器输出到s7-200的高速计数器 编码器的输出指标:流入电流<=30mA,没有流出电流的指标 查s7-200的数字量输入指标:输入电压“1”信号:15-35v,最大4mA 怎么回事?我的编码器可以直接把A、B相输出连接S7-200的I0.0和I0.1吗?

网友A:
可以,但各输入点的极性要一样

网友B:
编码器是电压型还是集电极开路,是NPN还是PNP这都要搞清楚

楼主:
我用的编码器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C(2004-06-10):
大家说说,那种编码器输出可以与那种PLC连接。 选编码器要注意那些

网友D:
如果编码器输出是24V PNP型的,则可以直接连接。速率只要不超过PLC允许即可。如果信号电平或输出形式不一致,则需要加装转换板。我处提供转换板,需要请联系 wayaya25@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