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DH-485 通讯线接线方式

楼主(2003-12-05):
自己在家搞了个小型的PLC,AB CPU1747-L511 但是不知道DH-485的接线方式,请教高手,感谢!

楼主:
我等了一天了啊,怎么没有人能回复啊?

网友A:
http://www.ab.com/manuals/cn/1770622.pdf

楼主:
楼上的先生,根据你的网址,我RS-232的接线倒是看明白了,但是DH-485的还是不明白啊,能否赐教?

网友B:
DH485 2-3 3-2 5-5 就是这么简单,协议使用:1747-PIC/AIC+ driver

网友C(2007-01-03):
我用的是PLC型号是SLC 5/03,上面有一个八PIN的水晶头接口,支持DH-485,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引脚定义,郁闷啊

网友D:
511连PC需要1747-pic或1747-uic。

网友E:
请问我爱我家,511是什么东西?

网友F(2010-09-25):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PLC型号是SLC 5/03,上面有一个八PIN的水晶头接口,支持DH-485,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引脚定义,郁闷啊

八PIN的水晶头接口的引脚定义是什么啊!!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G:
8PIN的水晶头接口的引脚定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关于DH485 2-3 3-2 5-5 就是这么简单,协议使用:1747-PIC/AIC+ driver

但是用485   必须要把RSLINX    切换过来,不能用普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