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问:S7-300

楼主(2003-12-05):
西门子的S7-300的CPU 313C的输入口能不能直接和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连接?输出口能不能直接和24V继电器的线圈连接?

网友A:
注意:300的输入是源型的,公共端接“-”

楼主:
david1980:你好 ,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啊,我刚接触PLC,不是特别的清楚,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B:
触点的一端接di的输入,另一端接24v+,注意:此24v+与di公共端接的0v要为同一电源的,形成回路。 输出也类似,只不过接线圈。

网友A: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光电开关要选PNP的,不能用NPN,因为 PNP输出是“+”,NPN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