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profibus-dp的通信距离是多少?

楼主(2003-12-05):
在资料上说500k时通信距离是400m,我在试验时,500kbps时为什么200m的通信距离还实现不了阿

网友A:
你采用的是否是profibus专用电缆?

楼主:
profibus对电缆要求还挺高吗?

网友:
使用专用的屏蔽线,什么网络对电缆要求都高 主要是在什么条件下

网友B:
网络上有几个模块以及模块间的拓扑结构对线缆长度有影响。 不过500K到400米,用一般的屏蔽双绞线即可,可以使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幅值太小还是噪声太大。 我做过DP从的开发,6M到200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