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FIBUS-DP SPC3单片机接口

楼主(2003-12-05):
SPC3可以和多种单片机(inte80C31,MOTOROLA HC16,SIMENS80C165等)接口构成PROFIBUS-DP slaver。对于这块芯片,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把信号线和各种单片机相连即可,还需通过对相应的引脚设置,来选择单片机类型吗?谢谢!

网友A:
SPC3的手册上面有对INTEL和MOTOROLA两类CPU的连接图,非常清楚的,而且西门子有一块卡IM-183,是专门用来开发基于SPC3的从站的,有示例代码。

网友B:
直接相连即可,看看SPC3的手册,很详细的。 不同单片机只是内部存储器的规划不同。

网友C(2005-01-22):
有SPC3的手册的中文版吗?我的E :wangfuchangwww82@sohu.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