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西门子S7-200故障

楼主(2003-12-05):
我对于PLC是新手,向各位老师请教。 公司现进购的西门子S7-200,cpu266在前两天调试中工作正常,今天突然出现故障。现象为加220V AC后24V DC没有输出,并且所有信号灯(输入、输出)都不亮。 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email:kouxmin@eyou.com tell:0375-3804449 寇新民

网友A:
把24V的输出线拆了再通电,如果还不行就可能是电源里面的保险丝烧断了

楼主:
谢谢david1980老师,我试试看。 我现在对PLC比较感兴趣,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B:
CPU226里面根本没有保险丝,开关电源坏了,可维修。13182889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