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12-05):
我厂有一台德国机械,采用BOSCH的变频器,开机几秒后,有一台逆变器报警KF,查说明书解释为:commutation monitoring.分析原因有:1`tacho-piug not plugged in 2`unauthorized commutation combinations from the rotor position encoder 3`fault in commutation electronics 4`fault in commutation line 请教各位老师帮忙分析解决.谢谢!

网友A:
comutation monitoring 转换检出 1tacho-plug not plugged 转速反馈插头脱出 2unauthorized commtation combinationa from the rotor position encode 旋转位置编码器产生非法组合 3falt in commutation electronics 转换电气故障 4fault in commutation line 转换导线故障 综合以上解释,可见速度反馈编码转换发生问题

楼主:
谢谢hans4u,我更换电机(带编码器)后正常.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