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中跳漏电保护器

楼主(2003-12-05):
一学校内用上变频器恒压供水,启动就使校内的漏电保护器跳闸。后加大漏电流到200ma,用上一个磁环滤波,效果明显,但是下雨天还是时常跳闸,有那位高手能help me,不然只能退出使用,我也赚不着银子了。

网友A:
这么大的漏电电流还能防触电吗?不装行吗?载波频率调小点,加电抗器试试!

网友B(2008-07-08):
调小了,也不行。哈哈哈哈!!!!

网友C:
你的磁环是装在那个位置,装了几个,怎么绕的,

网友D:
最好就是去掉不用!实在没办法就选用灵敏度低一点的

网友E:
这么大的漏电电流还能防触电吗?安全第一!出了问题你的小命就完了.

改换变频器, 我们的变频器能做到漏电保护器不跳闸.

网友F:
you  bi yao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