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三菱FX-20编程器使用说明

楼主(2003-12-05):
谁有三菱FX-20编程器使用说明,急用。谢谢!

网友A(2003-10-25):
FX-20P编程器的常用功能使用    FX-20P手持编程器(Handy Programming Panel,简称HPP)用于FX系列PLC,FX-20P有联机(OnLine)和脱机(Offline)两种操作方式。   开机显示:    PROGRAM MODEM   ONLINE (PC) 联机;   OFFLINE (HPP) 脱机;   一、HPP操作面板   ①功能键【RD/WR】,读出/写入;【INS/DEL】,插入/删除;【MNT/TEST】,监视/测试;各功能键交替起作用,按一次时选择第一个功能,再按一次,则选择第二个功能。   ②其它键【OTHER】,在任何状态下按此键,显示方式菜单(项目单)。安装ROM写入模块时,在脱机方式菜单上进行项目选择。   ③清除键【CLEAR】,如在按【GO】键前(即确认前)按此键,则清除键入的数据。此键也可以用于清除显示屏上的出错信息或恢复原来的画面。   ④帮助键【HELP】,显示应用指令一览表。在监视时,进行十进制数和十六进制数的转换。   ⑤空格键【SP】,在输入时,用此键指定元件号和常数。   ⑥步序键【STEP】,用此键设定步序号。   ⑦光标键【↑】、【↓】,用此键移动光标和提示符,指定当前元件的前一个或后一个元件,作行滚动。   ⑧执行键【GO】,此键用于指令的确认、执行,显示后面的画面(滚动)和再搜索。   ⑨指令、元件号、数字键,上部为指令,下部为元件符号或数字。上、下部的功能是根据当前所执行的操作自动进行切换。下部的元件符号【Z/V】、【K/H】、【P/I】交替起作用。   二、HPP主要功能操作   手持编程器HPP复位:RST+GO;   程序删除:PLC处于STOP状态。   逐条删除:读出程序,逐条删除用光标指定的指令或指针,基本操作:【读出程序】→【INS】→【DEL】→【↑】、【↓】    →【GO】。   指定范围的删除:【INS】→【DEL】→【STEP】→【步序号】   →【SP】→【STEP】→【步序号】→【GO】。   元件监控:【MNT】→【SP】→【元件符号】→【元件号】→【GO】   →【↑】、【↓】。   强制ON/OFF:PC状态:RUN、STOP   元件的强制ON/OFF,先进行元件监控,而后进行测试功能。   【MNT】→【SP】→【元件符号】→【元件号】→【GO】→【TEST】→【SET】/【RST】。   其中【SET】为强制ON,【RST】为强制OFF。   注意:在PLC为RUN运行时,可能会使强制失效,为验证强制输出,   最好PLC为STOP。   程序的写入:【RD/WR】→【指令】→【元件号】→【GO】。   计时器写入:【RD/WR】→【OUT】→【T××】→【SP】→【K】→【延时时间值】→【GO】。   程序的插入:PLC处于STOP状态。读出程序→【INS】→指令的插入→【GO】。   联机方式菜单有7个项目:   方式切换、程序检查、存储盒传送、参数设置、元件变换、蜂鸣器音量调整、锁存清除。   1、方式切换:由联机方式切换到脱机方式。按【GO】键,进行联机→脱机方式切换。按【CLEAR】键返回方式菜单。   2、程序检查:程序检查时,分“有错”和“无错”两种情况。有错时,显示有错的步序号,出错信息和出错代码。有错或无错时,只要按【CLEAR】或【OTHER】键,则显示方式菜单。   3、存储盒的传送:PLC停止状态;   用【↑】、【↓】键,使光标对准所选项目,然后按【GO】。   说明:   FXROM→EEPROM时,应将EEPROM盒内的保护开关置于OFF;   4K或8K的程序,不能从存储盒传送到内部RAM(显示“PC PARA.ERROR)。   正确传送后,显示“COMPLETED”。   4、参数设定:   参数设定包括:缺省值(DEFAULT values)、存储器容量、锁存范围、文件寄存器的设定和关键字登记。   5、元件变换:PLC停止状态;   此操作可以在同一类元件内进行元件号变换。执行此操作时,程序中的该元件号全部被置换(包括在END指令后的该元件号)。   6、蜂鸣器音量调整:PLC停止状态;   利用【↑】、【↓】键调整显示条的长度,条越长,音量越大,音量分10级,用【OTHER】或【CLEAR】键,返回方式菜单。   7、锁存清除:PLC停止状态;   注意:程序存储器为EPROM时,此操作不能用来进行文件寄存器的清除。程序为EEPROM时,存储器保护开关处于OFF位置,才能进行文件寄存器的清除。文件寄存器以外的元件,无论存储器的形式为RAM、EPROM、EEPROM中任何一种,其锁存清除均有效。

网友B:
谁有三菱FX可编程控制器电脑编程软件及相关说明,急用。谢谢!

网友C:
找我,中文的。 50元RMB

网友D(2006-01-09):
什么软件,编程手册.我有
fkx0007@126.com

网友E:
到中国工控网的资料中心中下载FX-20P-E手持编程器操作手册

网友F:
大有帮助

网友G:
下面引用由三菱第一在 2003-11-8 8:40:00 发表的内容:
  找我,中文的。

  50元RMB
--------------------------------------------------------------------------------------------
太贵了

网友D(2007-03-02):
我有免费的要吗

网友H:
大家好,本人从事自动控制行业多年。主要工作为旧设备自动化改造和自动设备设计。精通三菱PLC,欧姆龙PLC的编程和各种自动控制程序编写。业余时间承接三菱和欧姆龙系列PLC的程序编写工作,仅为个人爱好价格从优。有意者可以联系:15302653113 刘先生 或者留言15854704 liujianguang7777@163.com

网友I:
http://s.gongkong.com/download/search.asp?key=FX-20&Submit=%CB%D1%CB%F7
点击本站连接下载

网友J:
三菱网上可以下的啊,我也是从那里下啊,

网友K:
我有三菱全系列PLC中文编程软件三菱中文触摸屏软件.            联系:QQ:314282592

网友L:
有PDF文件要不要

网友M:
咋下不起啊?

网友N:
仔细寻找

网友O(2007-05-30):
买FX-20P-E的时候都有赠送的;

网友P:
去三菱产品网上下载吧,所有的三菱资料和软件都有,在技术论坛里HTTP://WWW。51GKONG。COM

网友Q(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R:
本人有FX-20P手编器使用说明书.有需要者请EMAIL:ZHONGHELIN2005221CN.COM
免费提供

网友R:
zhonghelin2005@21cn.com

网友S(2009-05-24):
本公司为您提供整套工控解决方案,自动化成套控制系统,PLC编程、设备电控系统维修改造、工控产品销售

网友T:
誰有FX-20PPLC三菱编程器请速与13906569099联系

网友U:
本人有FX-20P编程器,需要请与我联系.13657205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