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用过RSVIEW32吗?

楼主(2003-12-05):
各位好!我现在在学习用RSVIEW32编写一个控制系统的图形界面,可是看了好多遍了,还是不知如何下手,不知道有哪位用过这个软件,能不能指导我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O: 先选择通讯连接,进量用OPC联接RSLINX,RSVIEW的DDE不好用. T: 建立TAG库,AB PLC在RSVIEW的编址中,I:5.0/1中的0一定要写,别省,否责麻烦不断. T:根据用户要求,编写图形界面. F:定一报警. 在RSVIEW分别为SYSTEM,GRAPHICS,ALAMS中. 如愿以和本人联系,EM:SZTAOYANB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