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抖动

楼主(2003-12-06):
我的步进电机在低速时会发生抖动,步知是何原因

网友:
步进电机在低速场合性能不太好,转矩不够,可以采用更大容量的,或者采用伺服电机

网友A: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有一系列的共振点,这是不可避免的,另外步进电机低速时本身就是脉动的,一个脉冲转一个角度,这样也会有震动.你可以通过增大细分数来平滑震动或改变一些脉冲频率来避开共振点

网友B:
zst1167 说得好!

网友C:
我觉得似乎是“爬行”。即使细分,仍然解决不了爬行的问题,应该从系统的机械性能,例如刚度、摩擦等指标上分析原因。

网友D:
我同意赞同zst1167的说法,我们在试验机上大量使用步进电机,经常碰到类似问题,你也可以采用一些机械的手段解决,如在电机输出轴加装阻尼环。你可以到这个网址看一下: http://www.step-servo.com/kgjszc1.htm

网友E:
用细分的,情况会好一些!!!!!

网友F:
可以试试3相混合式步进系统,低速的稳定性好一些,震动很小。 一般解决混合2相的共振或低速振动的方法:1、采用合适的细分,2、改变机械结构,使共振点偏移工作区,加阻尼器也可改变共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