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交流小惯量电机震动 的解决

楼主(2003-12-06):
我使用的是松下交流小惯量电机,现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电机垂直安装,用丝杠传动,划座再滚动导轨上上下运动.现在划座向上运动时运动平稳,向下时震动.将速度积分常数变大后症状消失,但速度积分常数现需维持原值.请教诸位有无解决办法?产生此现象的原因何在? 如论坛上说不清楚可打我电话_13328091104.敬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上位使用什么控制?是否可以补偿?或者可以调整一下配重,加大一点试试?

网友B:
对于丝杠类负载,本身就不应用小惯量电机,如速度PID调整不合适易出现振荡,建议加装一定速比的减速机,以匹配惯量。

网友C:
碰到过类似问题,交换伺服控制器后正常.

网友D:
分析原因如下:向上运动克服重力,负载大,系统需要的电机机械特性要硬一些,所以调增益大些,积分时间常数小些;而向下运动时利用重力,负载小,所以增益要小些,积分时间常数大些。此系统属于机械负载变化大的系统。向上时调平稳并理想的速度响应,相下就会出现超调震动;相下时调平稳并理想的速度响应,那相上时的速度响应特性又会很软---整定时间长、速度精度差。 解决方法:1、改用大惯量的伺服系统,这样能保证随负载变化电机输出波动小,因为电机自身的转子惯量占了很大比重。 2、分别在上升和下降阶段调节合适的增益和积分时间常数,然后在2者之间找个合适的参数点,虽然这样做上升和下降时都不是最好的状态,但只能这样牺牲最优点了,工作在均衡点。 3、机械上加合适的配重,类似电梯的原理,这样可减小上升和下降的负载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