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2N&FX2N-2DA&FX2N-4AD

楼主(2003-12-06):
我用三菱品牌实现全自动恒温控制,配置如下: PLC: FX2N-48MT; A/D模块: FX2N-4AD-PT; D/A模块: FX2N-2DA; 检测元件: 铂热电阻 PT100 0~50°C 3线型; 变频器: OMRON 3G3JV-A4004; 工作过程: 在冷却槽内装有冷却水,水是循环流动的,且有冷媒水对其实施降温,温度限定范围 为20°C~25°C。在槽内有一输送链网线,需冷却的货物就装在链网线内,链网线由变频器控制其速度。链网线走得慢,货物滞留的时间长,冷却的时间也长,反之亦反。水温偏低(接近20°C)链网线速度可快一点,水温偏高(接近25°C)速度可慢一点。 这可由D/A模块输出电流量至变频器实现控制。 问题: 1.A/D转换的程序段如何编写(FROM指令的用法?); 2.D/A转换的程序段如何编写(TO指令的用法?); 3.A/D转换的数据如何理解(太抽象了!); 4.D/A转换的数据与输出电流是如何对应的(更抽象!*晕***)。 在此先谢谢各位高手了!

楼主:
谢谢! 我已搞定! 方 法: 照抄说明书上的程序段! 但我对程序的理解模糊得很,完全是生搬硬套。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读入的数据是十六进制的,在三菱FX2N系列编程里如何将十六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能做到吗?

网友A(2008-10-29):
我现在才学PLC编程,要下载一个编程器,不知道从哪里可以下载,你们能告诉我吗,谢谢~~~我的QQ305590277? 有现成的可以传给我~真心的感谢~~

网友B(2010-12-24):
哪位大哥有fx2n-4ad的说明书,中文的最好了,我的信箱是476474881@qq.com,谢谢

网友C:
我有这种说明书,马上就上传到资料库,你可以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