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制动的问题,急!

楼主(2003-12-06):
请教关于变频器的制动; 现有一台18.5KW变频器驱动龙门刨床的主电机,用30KW的制动单元和3个80欧/1500W的制动电阻并联。刨床要求0.5秒停车;由于刨床工作时惯量大,接入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都无法满足要求,容易过冲,请教各位有什么更好的制动方式?

网友A:
变频器减速时间设为多少?停车方式?

网友B:
我们在一般的改造中都是用制动单元100%制动率的都可以,你的电阻应该没有问题,就是制动单元需要重新选择。

网友C:
改大变频器功率或在电机上加制动

网友D:
用反馈式制动单元没问题,但是介钱太高了.

楼主:
变频器的减速时间为0.5S。用过“减速停车”和“减速停车+直流制动”都不满意。50HZ时惯量太大,刹车后还会移动10公分左右,40HZ刹车后由于惯性还会移动7、8公分;但是在20HZ时刹车还是比较满意,只有1公分左右。现场就是这样的》 TO:郑杰,什么是反馈式制动单元?可是我查了母线电压在560-670左右,并不会过电压。 TO:李方园,如何选择制动单元?我选的是30KW的制动单元这有问题吗?

网友B:
(1)反馈式一般指能量通过某一特定装置返回到交流电网去,目前国外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如SIEMENS ABB VACON 等。国内目前广告比较多的是IPC深圳。 (2)制动单元一般是根据制动的能量来选择,跟电机并无太大的关系。你选的制动单元可能不适合现在的负载特性,它需要100%制动率!

网友E:
深圳市加能电子有限公司是加拿大IPC(Innovative Power Canada)的中国公司,专业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   1.产品介绍:   ● 公司所有产品均按国际标准生产:满足严格的使用条件   ● 专业化批量生产:确保产品质量稳定一致   ● 油田专用回馈单元:为磕头机变频调速,把再生电能回馈电网,节能多达40%   ● 电梯专用回馈制动单元:可以取代电阻制动,节能20%以上,环保、无噪声、是高档电梯首选产品   ● 通用制动单元:低成本、高可靠、保护齐全、适合于所有400V系列变频器      2.产品价格:   电阻制动 IPC-DR-1EX 7.5~30KW 720元/台 电梯专用/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1S 30~55KW 1100元/台 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3S 75~132KW 2400元/台 通用    回馈制动 IPC-PF-1S 11~55KW 5970元/台 抽油机专用    回馈制动 IPC-PF-LF 7.5~22KW 3100元/台 电梯专用      3.联系方式:   TEL:0755-8341-6746 8341-6757   FAX:0755-8341-6757   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03栋西区4楼 PC:518040

网友F:
我公司用台达变频器,直流制动刹车前,先降到10HZ运行然后在刹车,减速时间为0.5S,精度在1mm以内.我们设备的惯量也不小.

网友G:
wall: 在机械设计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带制动器的电机? 还有一个办法是加大变频器的功率。

网友H:
变频器减速时间设为多少?停车方式?是这一关键问题.没有给出具体数据.真是都对也有办法.

网友I:
建议你选用ABB的ACS600四相限运行变频器,制动速度快且能节能!

网友B:
我公司需要带回馈单元的抽油机变频器,380v和1140v,20--50kw,请将具体的参数和价格传给我:zhaoguilin@126.com

网友B:
楼上:是ACS611吗?可惜太贵了!不知有没有现货?

网友J:
1,只要不发生过电压就可以断定制动单元工作正常。 2,停车不稳是变频器设定或特性有问题。

网友K:
如果不出现过流和过压报警,只是刹车精度不够,可1:进一步缩短减速时间 2:加大直流制动量,提高直流制动开始频率,同时直流制动时间应比减速时间长几秒钟!同时应当监控输出电流!

楼主:
现更换一台22KW的通用变频器,用0.5S减速停车方式,50HZ停机时,刨床自身惯性的缘故,还会移动5cm左右,客户基本接受。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L:
想请教大家,我用30千瓦的变频器,控制一台30千瓦的电机。运行方式和电梯差不多。 当两边重量比较大时,无法正常减速,但能够正常制动。我把高速频率降低就不会出现。变频器没有串制动电阻。请问这和制动电阻有没有直接关系?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M:
请问是不是用在升降设备上, 这和制动电阻是没有关系的。 我认为和减速时间有关,

网友B:
根据龙门刨床的负载特性,我认为对于三相交流异步电动电动机,即使变频器的性能和特性非常优越,也无法实现你的0.5秒制动要求,请不要浪费时间,转换思路,采用机械抱闸+DC Brake 或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请记住:变频器不是万能的,他的能力是受外部负载特性和电机特性限制的。另外,你所使用的变频器是具有力矩环和速度环的矢量变频器吗,而且该种变频是否带编码器,其启动和制动性能较无编码器是截然不同的。要想实现快速制动,伺服传动是理想的选择,因为伺服电机多为永磁电机,其本身特性决定了他的制动性。 对于较少的项目投资,请不要提出过多的苛刻要求,这不符合自然规律。

网友B:
变频器却不是万能的,因此在选择变频器去替代以前不是用变频器带动的负载中必须要千万考虑清楚的,比如控制方式、比如功率选择、比如制动方式等等。

网友N:
只要在变频器的外围控制电路上加一个反向接触器就可以了控制好它的时间就没问题了

网友O:
楼上的意见不是很好,反接制动对机床的冲击大大的有,而且对电网也有很大的冲击,我以前改过一台苏联的刨床,按原先的图纸接了反接制动,用了一个月,机器的几个齿轮打坏了,接触器触点也烧得厉害,后改用了直流制动,所以我觉得除非万不得已,别用反接制动。

网友P:
我的意见是加大机械传动比,克服惯量的力矩就够用了。定量的事情要你去算咯!!!mr wall

网友B:
停车方式,可以将最后的频率降低,10到20HZ。同时加大制动

网友B:
还是按‘传动’说的选用带回馈制动的变频器ACS600或ACS800比较好。

网友Q:
如果选制动单元还是lenze的比较不错 ,放电完全不完全应该对系统影响很大的,所以不能苟同楼上诸多大虾的说法,我曾为一套控制系统浪费了不少成本才确定了能耗制动的最终方案,系统能力和安全性也提高了很多,愿与各位共同探讨

网友R:
电阻大了

网友B:
TO:秋天的虫子和敢干 我的想法与两位有个相同的观点,即通过能耗制动可以实现该功能,但分歧点在于制动单元和电阻的选型问题。按照常规厂家提供的参数,该80/3欧姆应该是可以的,如果大了,应该是多少?还有制动单元,我的理由也是放电不充分,应该选100%制动率,因为常规的只有10%,无法满足制动时放电要求。请两位跟贴!

网友R:
30kw的制动单元所需制动电阻应在10-14欧姆,每个制动单元都有说明,18.5kw的制动单元也应在18欧左右,80/3欧肯定要跳过压

网友B:
据龙门刨负载性质,普通变频器是不能满足其要求的,制动不佳,变频器的加减速转矩至少要能达到170%,而且制动电阻的阻值也要达到制动转矩的要求。相信这样是能实现控制要求的

网友B:
能否请在刨床变频改造过的高手谈谈实际选型经验?

网友S(2004-09-02):
如何根据负载的请款为变频器选择正确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有没有一个通用的公式可以计算?请各位来师给与解惑,谢谢!

网友T:
小弟想了解关于四象限运行变频器的情况,请诸位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U:
选用机械抱闸,这样的能制住。还有减速要有一定的时间,否则马上止住的话虽然可以,但很容易磨损刹车装置

网友V(2004-12-21):
我们改造过此类设备,发生过上述问题,现以解决,设备选型没有问题,你的思路不对,详细告诉你忒麻烦,一句两句说不清,如有兴趣,请来电13991837887。改造刨床为60年武重生产1。5 X 4米 电机功率55KW。改造效果很好。

网友N(2006-03-06):
变频器的制动我们一般采用5.5KW以下用变频器本身的刹车制动而5.5以上的多用外接电阻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