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v5.2连接plc

楼主(2003-12-06):
都需要设置什么呢?我怎么总是连接不上呢?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A:
你装了驱动没有??你在控制面版的经典视图上,打开SET PG/PC INTER,在第一栏上选S7ONLINE,点右下角的SELECT,进 去后选PC ADAPTER,然后安装.关闭后在第一个画面上选PC ADAPTER(MPI)或(AUTO),再点PROPERTIES进去选站号和波特率,这样应该就能通信上了.

网友B:
可能是地址不对,你把设置改为默认。在SET PG/PC INTERFACE设置的波特率要和PC适配器上的波特率一样。

网友C:
注意在“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里面把com1的速度从默认的9600改为19200(和你的set pg/pc interface里面设置的19200一样的速度)。

网友D:
注意PC适配器上的指拨开关,很多人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A:
如果选择用自动口连接是不用修改的(PC ADAPTER(AUTO)),什么也不用改,它自已会搞定!!

网友E:
是不是PLC的默认通讯口(初次上电需要)是MPI,速率是187。5呀?

网友A:
默认是(MPI)你选取(AUT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