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的模拟电流信号装置怎么做?

楼主(2003-12-06):
我现在要对plc的模拟模块进行试验,需要4-20mA的电流信号,但是希望信号的线性度好,我有一个5v的直流整流电源,还有电位器,不知道还需要加哪些元件,才能组合成一个可调电流源信号,请大虾执教

网友A(2003-09-22):
你可以用2个运放,四个桥臂相等,采用电压变换电流的电路,利用电位器改变其输入电压,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很简单!

网友B:
线性度是什么意思,谁对谁的线性度?

楼主:
电位器对应电流的线性关系

网友C:
能画出电路图吗?

网友D:
能向做现场仪表的同事借一个电流发生器吗?成品是最好的。

楼主:
没有啊,还希望各位大虾帮忙,最好能提供一张图纸 zjlongsx@yahoo.com.cn QQ:228074333

网友E:
去搞一个信号发生器啊~ 还做干吗?做出来地精度肯定不准!

网友F:
不就是做试验嘛,很简单的啊!把直流电源、电位器、万用表与AI输入通道串联成一个回路,调节电位器改变回路电流(万用表可读出),就可以对plc的模拟模块进行试验了。直流电源最好是用24VDC。

网友G:
我做过N次试验了。 +24VDC--R1.3K欧姆--R4.7K欧姆可调--电流表--AI模块的正极 0VDC------------------------------------AI模块的负极 尽量选择24V 的直流开关电源,当然5V的也可以,不过电位器 的阻值要按比例变化。 24V DC开关电源 明纬S100-24 130元。 1.5K 工业级电位器,用万用表打着将他调到1.3K。不要再动了。 3元。 4.7K 工业级或军品级电位器,0.3%精度。配一个大大的旋钮。 工业级 3元 ,军品级 15元。 旋钮 3元。 旋钮要大,调时,线性度很好。 50或100 mA挡的直流电流表。用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挡也可以代替。 将4.7K 的电位器调到0,电流最大,但达不到20mA,可以保护模块。 将4.7K 的电位器调到4.7K,电流最小,但达不到4mA,一般的AI模块 在电流一小于4mA后会触发传感器断线报警的。 以上设备也是欧姆龙 教学培训用的试验模拟量的设备。

网友E:
你准备一个运放5534或741都可以,加一只三极管9013就可以了,运放的正输入端接0——10V的电压,负输入端接一个固定电阻,运放的输出端接9013的基极,9013的发射极接地,在运放的负输入端和9013的集电极就有你想要的0-20MA的电流,固定电阻的具体参数你自己算算吧,我经常用的,效果不错,又简单。

网友H:
温度模块的程序怎么编?请大虾指点一下。 hnxianqi@163.com

网友I:
4~20mA的负载要考虑进去,用一个变压器和一个三级管就可以做个恒流源了,或者用三端稳压搭个恒流线路

网友J(2003-11-28):
可以购买一个电位器转换模块,型号ws9020。电位器可以选1k、5k、10k。北京维盛新仪科技有限公司。62057039

网友K:
用仪表的ID-10就可以

网友E:
谁能告诉我AB-PLC中4-20mA的数字范围在6242-31208之间,是怎么得到的,如我想要5mA或是10mA的数字又是多少呢,是线性吗???

网友L:
楼上的老兄, 难道你没看出前者4~20毫安,与后者6242~31208是对应的线性关系吗?指令里面有一条线性转换指令,你不会没学过一次函数吧,Y=KX,知(X1,Y1) 难道就不会求(X2,?)以及(X3,?)的问题。

网友M(2008-03-08):
哦,原来就这样简单啊!

网友N:
我好象原来作过一个实验,把CD901表( 输出是4-20mA)接上一支热电偶,设定好参数后给热电偶加热,就可以让表直接输出4-20 MA的电流,如果没有CD ,也可以找一个其它的有4--20MA输出的表啊

网友O:
PLC 模拟量输出送回输入

网友P(2008-07-31):
呵呵;看这个图吧;
看不明白的话就没救了;

网友Q:
对:大仙 关于
温度模块的程序怎么编?请大虾指点一下。 hnxianqi@163.com
内容的回复:
看说明书喽,我用过西门子的pt100热电阻模块,接入pt100模拟量模块输出的模拟量值为实际温度值*10